楼主(2016-09-22):
是普通龙门铣 已经用了几年了  两个电机不是同时运行 其中一个电机有时能转 有时不能转 能转的时候转几秒就停了 不管能不

能转 变频器都不报警(变频器指示灯RUN都亮) 电机都有滋滋的电流声 把电机拆下来直接接380V电源 能正常运行 以上实验

都是在电机不带负载未拆除变速箱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没有摇表 只有万用表 是不是电机坏了?

已解决 是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线接触不良,变频器输出缺相不报警的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输出缺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有吧 另外一个电机都会转 把分别控制两个电机的接触器对换 正常的电机仍然正常 不正常的仍然滋滋的响 变频器输出缺相的话 不会报警 我明天换根电机线试试 看看是不是电线接触不良

网友B:
两台电机不同时工作,用一个变频器工作,这两台电机的容量和铭牌数据相同吗?如果不同,变频器的参数组是否需要转换?应该是两套参数组,各是个嘛。

网友C:
两个电机一样吗。一样的话,量下阻值对比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吧 另外一个电机都会转 把分别控制两个电机的接触器对换 正常的电机仍然正常 不正常的仍然滋滋的响 变频器输出缺相的话 不会报警 我明天换根电机线试试 看看是不是电线接触不良
查一下线路

网友E:
说不定是堵转,电机太小不会导致变频报警

网友F:
之前用的好好的?还是刚加的变频器

网友G:
堵转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
不同时运行的话,干脆加2个接触器用一个变频器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台电机不同时工作,用一个变频器工作,这两台电机的容量和铭牌数据相同吗?如果不同,变频器的参数组是否需要转换?应该是两套参数组,各是个嘛。
以前能用 现在才出现的故障 应该和参数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用的好好的?还是刚加的变频器
上个月换上去的变频器 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堵转的可能性比较大!
在已经脱离了负载(变速箱没拆)的情况下直接通380正常运行 所以应该和堵转没关系吧

网友I:
变频后面有接触器吗

网友J:
电机问题.

网友K:
按你述说,不接变频器直接用线接电机,说明电机是正常的,那么就要检查变频器是如何控制的?变频器不报警,可能未启动,若是变频器运行灯有指示 ,检查变频器有没有输出,没输出就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L:
堵转,你查吧。用变频器光空带电机试下

网友M:
线没通吧。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就是想得太复杂。

网友A:
变频器到电机的线是否正常?

网友N:
一拖二输出缺相,我也碰到过

网友O:
变频输出不报警?应该是输出端以外不报警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关键还是要知道这个一拖二原来是如何工作的,只有知道他的工作原理,才好来分析当前的问题。既然是工频自己可以转,变频转不起来,那还是在控制系统上找原因。

网友P:
这个缺相应该报警的,我们的振动给料机就是一台变频器带的双胞胎电机,只要有一台缺相,变频器都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