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估算

楼主(2016-09-22):
2.5的线到底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

网友A:
不要超过20安培,距离长往下减。现在的商家大部分偷工减料。

网友B:
楼主带这个电机线小了

网友C:
10个安培连续工作没问题。有点发热而已。

网友D:
2.5的线带15KW还是挺牛逼的

网友E:
15安左右,如果不是7乘24小时运转的话,大约20安。

网友F:
15KW的马达,电流约为30A,需要选用六平方的供电电缆。

网友G:
2.5平方铜线  24A   4平方铜线   30A,    15KW的电机,,4平方铜线刚好,最好用6平方铜线最合适

网友H:
用6平方铜线就行!

网友I:
足平方情况下距离和铜线的材质纯国标30米以内15-20安连续估计没问题,10米内20安连续, 30米以上至100米10安连续

网友J:
回复 网友I:
2.5的线。,设备工作时间长吗。线没有发热吗。

网友K:
15 KW电机最好用6平方铜线。

网友L:
如果是国标没水分10A可以长时间使用!

网友M:
建议用6平方铜线.

网友N:
15KW电机如果是间断低负荷运行,暂时可以使用,但线路会发热严重、绝缘下降。

网友O:
15KW带不了

网友C:
连续工作制,15kW电机用六平方铜线缆。我们就是这么选的。保证工作可靠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的线带15KW还是挺牛逼的
的确很牛,我拆线吓我一跳

网友P:
我们这边11kw都是6平方的额

网友Q:
距离短带25a没问题,就是线要发热不安全。看下便宜的热的快那线细的很,那真是极限电流了

网友R:
现在的线还真难说,放大一级安心。

网友S:
15KW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在30A左右, 不穿管,环境温升不太高的情况下用6个平方的线是可以的,电工手册上6个平方的线正常状况下载流量是32A。线路铺设距离长的话,还是选10个平方的线好。电线要买国标的,非标就不行啦..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发不发热不清楚,使用估计一两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