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

楼主(2016-09-22):
双速电机低速没问题,告速空开就跳,是不是高速线圈有问题

网友A:
楼主这个电机使用中出的问题还是新接的线

网友B:
电机大小/开关大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双速电机低速没问题,告速空开就跳,是不是高速线圈有问题

双速电机的线圈是双Y或三角接线,都在用,可能是控制元件问题。

网友D:
我碰到过低速好的高速跳闸,换了个电机问题解决了

网友E:
有可能是接错线造成高速反向过流跳闸,如果一直在用的话建议检查一下转换过程接触器是否没跳开

网友F:
估计线路错了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G:
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H:
先查下接线对吗,要对就电机的原因

网友I:
检查下接线;

网友J:
电机上应该有接线端子图,对应着查查线路有没有问题
上次给人修塔吊(三速电机),也是高速跳闸,电机线圈有问题了接了地,所以跳总漏电

网友K:
先用万用表量下绕组有没有问题,电机没问题的话,一般是是开关选择小了,加在开关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机使用中出的问题还是新接的线
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用万用表量下绕组有没有问题,电机没问题的话,一般是是开关选择小了,加在开关就可以
应该不是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过低速好的高速跳闸,换了个电机问题解决了
我觉得应该是

网友B(2019-01-28):
没有给出开关,电机高低速功率电压,所有分析没道理。

网友L:
线路有没有问题,电机铭牌上传看一下

网友M:
不知楼主是接线后出现高速跳闸?还是在运行正常期间突然出现高速跳闸?如果是接线后出现高速跳闸,就要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后者就要检查开关或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