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2):
各位大神,我想知道一下信捷PLC控制三菱伺服的详细的连接图,包括电路图,端子如何连接和实物连接图,哪位可以指点我一下。。。。。
谢谢各位。。。。
小弟是初学

网友A:
就是限流电阻,再就是公用点的问题了

网友B:
单接线上与三菱的PLC连三菱伺服没什么区别;

网友C:
基本上跟三菱FX接线一致

网友D:
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上官网下载个手册,手册里应该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E:
说明书上很多例子

网友F:
最主要的是脉冲、方向、清零信号,这个是PLC和伺服之间的接线
另外伺服驱动器自已的,SON信号、急停、两个极限、正负24V电源、如果是集电极的还有个OPC信号。

网友G:
信捷和三菱差不多的,因为信捷就是仿三菱的,基本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