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2):
(无正文)

网友A(2016-12-27):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B(2017-11-25):
谢谢你宝贵的资料

网友B:
您好,做主从跟随,需要速度一致,启动开始可以有加速,后面的周期都是同速,且周期内可以修正,用电子凸轮可以做吗?该做什么样的曲线,能否用重叠的方法,纠正每周期的减速区,达到周期转换时主从速度的同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关于: 后面的周期都是同速,...纠正每周期的减速区,
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既然后面都是同速,何来减速区?

如果只是单纯需要主从一直保持同速,用直线凸轮表即可,
如果要做相位调整,可以用 "同步轴" 或 "凸轮对位" 来做!

A2 凸轮可以重迭PR定位命令,但凸轮曲线一次只能一条,但可动态换曲线

网友B:
要是有您的指导就表情好了,今年的印刷机改善项目直接影响了我们机修的加薪

网友B:
我想来想去,做直线凸轮曲线保持同速,实在没有头绪,劳烦您指导一下直线凸轮表做同速该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參考:A2 電子凸輪資料
同速是指主从轴速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直线凸轮做主从轴同速并不难:

先造一条直线凸轮=>直线凸轮造表方法

再设定凸轮一周期:
主轴行走距离 = P5-84,单位是主轴脉波数
从轴行走距离 = P5-19,单位是PUU

两者针对相同距离设定即可同速!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你,晚上打扰了,我想想,消化一下

网友B:
我发现速度区域建表,软件手册里的说‘以主轴脉波推算从轴行程,以达到主从同速’,我用软件模拟曲线,好象主从速度不一样

网友B:
搬照楼主先生的方法,我这个初学者受益了,主从行走距离一样时,主从是同速的,用软件模拟图观看,改变p5-19值时,从轴速度没有受影响,应该是我的认知有误区表情,假如单个周期主从轴行走10米,连续同方向走30个周期,每个周期主从同速,周期间没有加减速,可以用回原点重复直线凸轮表的方法来实现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P5-19从轴速度要变化必须:

1,P5-88.X(个位数)=5,则修改 P5-19 后立即生效!

   或

2,P5-88.U(第四位)=4或C,则修改 P5-19 后,在凸轮下一周期生效!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读了楼主的【在运动中坐标重置的方法】
好像应用在我的案例中,也就是做主从同速,单个凸轮周期5米,连续走30个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做主从同速,单个凸轮周期5米,连续走30个周期
应该不需要重置座标吧!

凸轮结束可以连接PR 绝对或增量定位
凸脱离条件P5-88.U=2
P5-89=30个周期的主轴脉波数

可以参考 => 凸轮衔接PR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