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16-09-22):
最近遇到一项目 ,用诺德变频器端子控制,上升沿启动,延时20S后停止,不知如何设定,向知道的师傅请教

网友A:
前提是你的PLC程序设置好就可以,变频器就是外部 运行设置,不用通讯都可以

网友B:
外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C:
外部运行设置.

网友D:
在 运行控制方式里设置运行信号源,20秒延时你需要外在外部电路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E:
没用过这种变频器,不过变频器基本都有内置定时/计数器功能。你找找看。

网友F:
这种变频器内部支持上升沿启动的使用需求吗?如果支持,那就没问题,看看说明书,或者直接咨询厂家的技术支持就行了,如果不支持这个功能,那就得外部自己搭一个逻辑控制功能了。

要求变频器要有延时触发器和RS触发器的功能,才可实现。外部加一个类似LOGO!的小型控制器,轻松实现自己的功能。

楼主(2017-02-15):
现在有变频器自带pl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