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3):
想节约储存空间,用一个iec timer 的全局DB块,里面的寻址地址是不是有问题?一个定时器就需要占用16个位吗?比如T1的地址就是DB1.DBD0,T2的地址就是DB1.DBD16了,这个是正常的吗?还是我设置有错误?还有这个里面的PT时间是在定时器程序里面设定,还是在这个DB块里面的PT设定?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多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TIME数据类型就占用4个字节。
ST,PT,ET这3个TIME类型就需要12个字节,然后加上3个位地址,根据结构成员地址对齐的原则,占用4个字节,占用16个字节一点也不多啊。

网友B:
上图来源于系统手册,设定定时时间在调用时输入,不用再默认中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间的设定在DB块中不用管吧?在程序中的定时器PT那里设定就行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DB块里面的位地址有没有上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DB块里面的位地址有没有上限啊?

不超过CPU能寻址的最大地址,一般不大于6553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