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3):
我用的是750W,接220V单相。
一进入dn05 JOG模式电机就狂转,然后几秒后就报警一般是包03过负载。
第一次用这个牌子电机,问下要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A:
驱动器到电机之间的U/V/V线相序有没有接错?

楼主:
这个还有要求吗?我没注意,因为接线没有标示UVW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编码器数据线错误或者电机主电源端子接线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有要求吗?我没注意,因为接线没有标示UVW
伺服的相序是有要求的,如果是三菱伺服接法不对,会有你这个现象。

楼主:
关键问题是它自己就开转了。过个10秒左右就报警,没其他操作。
正常应该是按上下键才转的吗。相序会影响这个吗?
我电源接220的,晚点去看下L、N接r\s应该是这么接的

网友C:
基本上是uvw线序不对

网友D:
应该UVW接错了

楼主:
下午去试下,先改下相序!

楼主:
试过了。换了相序就好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