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3):
一台欧姆龙变频器,我想把面板外接出来。现在用的是网线。面板不亮。。怎么破

网友A:
请把详细的型号报上,大家才能帮你;

楼主:
你速度好快。好型号是。3g3rv a4055。现在想把面板接出。用网线连接。面板不亮。。

楼主:
需要更改通讯设置吗??

网友B:
网线分两种。还是别的原因了?问问欧姆龙热线

网友A:
参数不需要,这款是安川代工的;
先面板装本机确认完好,另外线是对的就行;

网友C:
直接边出来应该就可以的

楼主:
那我下午再去检查检查。。。

网友D:
做的是延长线吗?对应的测。

网友E:
用平行网线,不要交叉网线。

网友A:
是这个面板吧?

网友F:
一般可拆装的都能延长的!

网友A:
OMRON原配的电缆型号:3G3JV-PCN326 3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面板吧?
是的。是这样的

网友G:
自己做的线序错了

网友A:
先面板装本机上看是不是正常;
正常就是你线不对;

楼主:
经提醒,我换了网线行了。原理是灰色软线。更换黑色硬线。面板亮了。
客户来了他想看机器转速。我想方便就引面板。结果还是不行。速度加上面板最高显示5.2hz实际速度不止
没说明书,老机器。算了明天去装个转速表,引长线。 显示的是A5.25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了,就一台不研究了。今天搞明白了。。5.25一直在是什么意思了 是5.25A。显示的是电流。在面板上按了几下搞出来了现在显示的HZ。

网友I:
直接用延长线就可以,成品线有

网友J:
哈哈 不错 欧姆龙变频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