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疑问

楼主(2016-09-23):
请教大侠:
1.单相电机能50跟60Hz通用吗?
2.用倒顺开关迅速切换正反转对电机有害吗?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影响不大,木工工具用的就是倒顺开关,停了再换向。

网友B:
可以.没问题.

网友C:
使用没问,就是60HZ使用的时候转速会高些

网友D:
中国还没有60Hz的电网,如果你的电机是60Hz的用到50Hz的电网上转速会变慢一些

网友E:
可以正常使用的,没问题。

网友F:
1楼说的“停了再换向”,可减小换向时的冲击。

网友G:
还是停下来再换向,不然有可能换向不成功或者冲击电流太大

网友H:
倒顺开关换向是可以实现
但要考虑正转直接转反转的问题!

网友I:
问题不大

网友J:
不停下来就换会不会出机械故障呢?看情况吧!最好还是停了换,不差那么一会呀!

网友K:
1.可以的
2.这样电机冲击电流比较大。

网友L:
应该不大的,农村的东西都是挺耐造的

网友M:
倒换开关切换问题完全没事,但是最好在切换时中间停留一下,能够做一个能耗制动再反向运行最佳

网友N:
直接切换对轴、联轴器等负载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有条件还是先停止再反转

网友O:
倒顺开关控制单相电机肯定是没问题的 ,生活中有很多的都用的,比如木工锯,小型电葫芦等

网友P:
1,你电机的额定频率是多少,如果电机是50赫兹的,用在60赫兹上,电机可能要热,反过来可能没事。
2,没有你这么干的,负载轻还可以,如果是重载,设备可能要完啊!

网友Q:
50HZ电机我们使用变频器都会开到80-100,哈哈哈,倒顺开关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R:
单相马达快速切换正反转,电流冲击巨大,线圈发热严重,切换频率不能太高。

网友S:
60hz也没问题,用倒顺开关更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