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3):
时至今日,变频器的应用已经相当普及了,但许多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仍存在着不少误区,主要是对一些基本规律不够熟悉。本文将从实例入手,就一些常见的误区进行分析。

一、甩掉减速器

想法与结果:

1.基本想法

有人说,既然变频可以调速,原来笨重的减速器是否可以甩掉了?例如,原来减速器的传动比λ=5,去掉减速器后只需将电动机的工作频率下降为10Hz就可以了。

2.运行结果

拖动系统纹丝不动,不能运行。

错误分析:

上述想法是有失偏颇的。

如图1a所示,电动机数据是:PMN=75kW,nMN=1480r∕min。负载侧的数据是:nL=296r∕min,TL=2258N·m。

图1  不要减速器

1.从功率看

负载实际消耗的功率:

所以,在额定频率下运行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电动机的工作频率下降为10Hz(频率调节比为kf=0.2)时,忽略转差率的因素,其有效功率将减小为:

以15kW的电动机去带动70kW的负载,显然是带不动的。

2.从转矩看

电动机额定转矩的大小计算如下:

在有减速器的情况下,负载转矩折算到电动机轴上的折算值:

电动机能够带动负载运行。

当去掉减速器后,电动机将直接带动负载,显然:

可见,去掉减速器后,电动机是带不动负载的,如图1b所示。

二、提高工作效率

想法和结果:

1.基本想法

某厂的显示屏生产线,在工频运行时,传输带的线速度是2m/min。希望使用变频器把工作频率提高到fX1=60Hz(kf=1.2),使传输带的线速度提高到2.4m/min,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如图2所示。

图2  增加工作频率

电动机的额定数据是:22kW,1470r/min;负载转矩为643N?m;传动机构的传动比为λ=5。

2.运行结果

电动机发热严重,很快就冒烟了。

错误分析:

1.从功率看

当负载的转速提高为353r/min后,它所消耗的功率将增大为

就是说,提速后负载消耗的功率将超过电动机的额定功率,电动机将过载。

2.从转矩看

(1)负载转矩的折算值

(2)电动机的额定转矩

(3)电动机的工作频率升高为fX1=60 Hz后,其有效转矩将减小为

所以,当工作频率提升60Hz后,电动机将过载。

三、四极代六极

想法与结果:

1.基本想法

某车床,原用电动机数据:75 kW,980r∕min。因机座较大,不便操作。故改用75kW,1480r/min的电动机(即6极改4极),上限频率为33Hz。

2.运行结果

电动机通电后,很快就冒烟了。

错误分析:

1.从转矩看

75kW,980r/min电动机的额定转矩是TMN1=731N·m,而75 kW,1480r/min电动机的额定转矩是TMN2=484N·m,只有原来的66%。

2.从功率看

当75kW电动机的运行频率为33Hz(kf=0.66)时,其有效功率为

所以,用同容量4极电动机取代6极电动机的做法是错误的,如图3所示。

图3  6极电动机代替4极电动机

小小体会

采用变频调速改造原有拖动系统时,一定要同时注意变频后,电动机的功率和电磁转矩的变化,才能了解拖动系统能否正常运行。

选自《张燕宾电工实践》

欢迎大家与我们进行交流,可加我们微信:cmp_dgdz1(机械工业出版社E视界)

网友A:
张老师的书还是很不错的,读过他的《小孙学变频》

网友B:
好文章,这个还真有要注意,谢谢分想

网友C: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D:
这个不错,从理论上分析问题本质,是本好书,值得推荐。

网友E:
特别是原减速装置改用变频器后,很多人认为采用变频器后可以去掉减速装置了,结果不是哪么一回事,当你的频率降到10Hz左右时,你想要达到负载能工作的话,它的电流要增加多少倍了,机械负载还是不能启动动的,时间一长可能还会把电机烧坏。

网友F:
这些公式之类,我都已经忘记了;不过看起来,分析得很不错,以数据来说明、能够得到明确结论。

网友G:
图文并茂,通俗的语言和举例,非常好的教科书或专业参考书。

网友H:
非常好的书啊!值得学习

网友I:
分析的真好,以前只知道不可以,但没有理论支持,这下有了

网友J:
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值得大家学学习

网友K:
讲的非常好,还易懂!

网友L:
这都是在学校学的东西啊  楼主结合实际讲了一下。  好多人都把课堂上学的东西忘光了

网友G:
如果真想甩掉减速箱,电机直接驱动,那就去学么低速大扭矩的专用永磁同步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来实现电机的直驱。额定转速在100rpm以下的电机,把你的使用转矩计算好,再去选电机的功率。也能实现。

为什么要去掉变速箱直驱呢?这也是应用需求了,比如说模拟变速箱的输出状态实验,再比如说受限于空间狭小,装变速箱受到限制等等。

网友M:
手上有两本张老师的书,值得推荐。

网友N:
收藏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O:
这个比较接地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