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3):
各位大师傅,我第一次安装调试高压电机,先形容下现场吧,现场的高压电机电机安装在一个浮船上面,电缆从开关柜出来先穿过铁管然后上桥,桥的边缘装的普通桥架,最后到船上。这个电缆有点大管子焊接好了又不好穿,最后找了很久才找到接铁管的用抱箍接,不知道能不能验收过。船上的电机进线口到船面只有30cm到时候这个电缆弯曲的角度有点接到电机端子上。不知道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还是上图片大家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网友C:
不知道我理解能力差还是你没说清楚,反正看的我糊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高压电缆穿线管接头的问题 还有电缆的弯曲程度

楼主:
楼梯口是电缆出来的地方,然后传铁管子上桥就是桥架,最后在船上,这个电机进线口和平面距离很近,高压电缆终端制作都是削76cm,可不可以不按照标准做终端

网友D:
看图纸上有不有安装要求,查查有不有该方面验收规范之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老板就叫我给他弄转起来 我第一次接触高压之类的 担心安全问题

网友B:
高压对接头要求极高.你没做过可能有问题.

网友D:
如果能够找到有经验的人安装或指导,则情况可能好些;若自己了解,需多查核资料、咨询有关人员等,以确保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在看制作终端的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里那里去找哦 这里找个电焊工都找不到  他们认为我就是专业的

网友B:
有危险.10kv电缆头做好后要做高压测试.

网友B:
重图片上看.有三个孔.就错了.应该一个孔穿上来后在做头子.

网友E:
只要终端头做好就没问题,终端头都带说明书的,只要按步骤做就没问题,做好后有条件的话最后做个耐压测试

网友F:
进线的地方有点紧张
其他到没什么

网友G:
没干过船上的活

网友H:
购卖一只10KV冷缩电缆头,安装上,不过考虑到是浮船,电缆接到船上要放一些余量,水涨水落,10kV电缆在使用通电前都要做试验打压的,若没有设备,可以用10KV摇表测量绝缘,看图上有线槽可以用上,地上用管子防护后到线槽上

网友I:
该电机功率不是很大,电流估计就是几十A罢了,这个就是在通过电机接线盒产生涡流也是很小不予考虑(如果是长距离穿墙套管之类必须考虑,此时要么采用沿导线方向开一条窄缝破坏涡流通路或者干脆采用非导体材料制作穿墙套管),你那个3个孔每个孔一根相线没有问题。因为事涉10KV高压,绝缘必须做好,电机进线位置需要保证密封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购卖一只10KV冷缩电缆头,安装上,不过考虑到是浮船,电缆接到船上要放一些余量,水涨水落,10kV电缆在使用通电前都要做试验打压的,若没有设备,可以用10KV摇表测量绝缘,看图上有线槽可以用上,地上用管子防护后到线槽上
说的很全面。如果工厂内部10kv设备问题,没有打压设备怎么办?10KV摇表什么样子,?可以放心用吗?打压貌似很高的电压,测试漏电流以前见过一次大概30多kv。。

网友K:
楼主有高压入网许可吗?高压操作没有资质出问题的话算谁的?

网友L:
还是请专业的公司做比较好,出事了你承受不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电机厂家做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用什么管子 一般的pvc或者镀锌铁管可以嘛?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有资质 不知道算谁的 我擦 反正老板就叫我给他弄转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 额定电流只有二十安 电网的朋友告诉我 进线预留两米电缆 方便以后检修 我不知道这个预留的电缆怎么放 穿管子不好穿 还是焊接一个铁盒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的人都觉得和普通电机一样 我开始也觉得 看了你们这样说 我都开始害怕 又想多学习 不然以后遇见还是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甲方买的是 热缩的 普通的热风枪能搞定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甲方买的是 热缩的 普通的热风枪能搞定吗?
这个我以前都是煤油喷灯热缩的,你也可以用煤气喷枪热缩,普通小热风枪功率太小

网友M:
电机接线盒进线口空间太小,电缆弯曲角度太小,不合规范。不能从铁皮下面弄个洞出来吗?

网友N:
高压电机没接触过,想必绝缘要求高。还有安全性。电机出现轴承损坏会怎么样。相见短路会怎么样?

网友H:
回复 楼主:
热缩的买一个瓦斯喷灯就搞定了,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热缩的买一个瓦斯喷灯就搞定了,花不了几个钱
这个玩意的确不贵,我家里烧鸭毛猪毛都是这个玩意,好像不到50元

网友O:
10kv电缆头做好后要做高压测试。

网友P:
1必须使用专用电缆头。
2电缆保护管必须可靠接地。

网友Q: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可草率啊!不然以后就要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哦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M:
可以 好麻烦 这是一条船

网友R:
做冷缩头需专业人员。

网友S:
高压电机,可不是一般人干的

网友T:
做10KV电缆终端(冷缩电缆终端)是有规范的,你的高压电机10KV进线高平台只有30cm,终端的长度都不够,一是抬高电机设备高度(这个可能是不允许);二是可以采取电缆改到电机上端进线,不过在露天的场所进口的防水不好做,如果设备整体在棚子里(房子)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电机接线盒里面的接线柱到平面可能有70cm 这个接线盒还需要做防水吗》?

网友T:
引用 楼主:
电机接线盒里面的接线柱到平面可能有70cm 这个接线盒还需要做防水吗》?
如果在棚子(房子)里就不需要做防水了,不过电缆入口最好是用防火泥加以封堵为好;

网友B:
注意安全.高压放电距离较远.不可大意.是要命的事.

网友U:
电缆到浮船上普通的高压电缆不行,要考虑到水位的升降

网友I:
引用 网友R:
做冷缩头需专业人员。
我做过好多110KV接头还有通信电缆接头,这些要么是高压要么是高度防水的,反正现在已经快20年还没有坏的

网友V:
想象的空间太大了

楼主:
供电局的来做的 基本和楼上的大神们说的一直 也和网上的视频做法一样 明天就穿完了 终于可以写程序调试了 时间有点紧张 国庆前要调试完成 紧张呀

网友B:
这下安全了.自已也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