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3):
这是CC-Link开放式网络在东风汽车股份公司涂装线上的应用。对于原始布线超长的控制系统来讲,分布式IO从站控制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三菱公司的CC-Link开放式现场总线是个值得应用和推广的总线系统。本系统以三菱Q02H PLC为控制器,配置以太网模块和CC-Link主从站模块。使得监控室WINCC通过以太网与PLC交换数据,现场IO数据的获取也变得简单可靠。不但减少了布线工作量,减少了工程投入,还使故障的诊断与恢复变得更容易,更重要的是,很容易满足现场控制系统的可扩充性需求。它的开放性也使得不同商家的控制器和执行器互联变得更易更紧密,很值得应用和推广。

网友A:
可惜!
我们公司没有用这货!
没法参加活动了!

网友B:
这照片真清楚,楼主可以写报告拿大奖了

网友C:
图很清楚啊。
楼主可以写个案例,上位机还是WINCC啊?展示下拓扑、说说开放性表现在哪之类的。

网友D:
刚看到第一个图,就觉得很清楚;
现场控制系统的可扩充性,有时会带来方便。

网友E:
第一张图片很清楚,型号规格、上面的站号、速度拨码开关很清楚。
这个应该还有好多个远程站的。

网友F:
图片很清楚

网友G:
没有楼主的地址,请楼主尽快私信jint 。。。

网友H:
WINCC通常下位机配西门子,是三菱的便宜吗?所以才这样配置。

楼主(2016-10-24):
回复 网友H:
上位机是设备应用几年后加上的,采购是选用了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