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3):
安邦信变频器 amb300 160kw机器 90kw电机    系统一直运行正常 今天启动的时候报稳速过电压 启动频率不到3hz 监控母线电压 到800v  用万用表测量和母线检测的结果一样  电机对地绝缘正常  三相绝缘没有检测 但是阻值 平衡  现在 不知道 怎么办了

网友A:
电机是不是有匝间短路,或者电机线有漏电短路。

网友B:
停止时母线电压多少?电源电压多少?800V太高了。

楼主:
停机不转的时候母线电压570 变频器检测到的和万用表测量到的一样 就是一启动 电压飙升

网友C:
滤波电解容量变小,你仔细查查。一般只要是直流母线电压高都是电解老化。

网友D:
碰到过电机漏电,启动变频器过压保护的

楼主(2016-12-05):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电机带动负载类似于一个提升负载 电机正转启动以后 电机转速会接近失控  电机超速了 就报过电压故障 反转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