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漏保

楼主(2016-09-23):
朋友家装修后,其卫生间热水器与洗衣机和坐便器墙插共用同一回路,负载只有热水器,安装漏保时,带载合闸正常,校验按钮,立即跳闸且正泰漏保内滋滋响,而后烧毁漏电电路。不校验正常合闸,一校验就烧漏保,何原因?

网友A:
用万用表检测线路有无短路,还有可能漏保承受不起短路电流,换个二三十安的漏保看看。

网友B:
正泰属于浙江省品牌,出点问题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C:
换吧,质量问题

网友D:
换个试试

网友E:
估计是进出线接反了

网友F:
实验按钮不回位了吧,合闸时漏电脱扣线圈长期得电一会就烧

网友G:
手气好,也许是假货。

网友H: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现在假正泰的不少

楼主:
换了两个,一校验就烧

楼主:
c20-30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析校验时为短路电流无法承受,导致保护电路触点粘连无法释放,进而烧坏内部电子电路板上大功率限流电阻。

网友I:
漏保不能带负载合闸与断电

楼主:
回复 网友I:
别的电路为何没事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分析校验时为短路电流无法承受,导致保护电路触点粘连无法释放,进而烧坏内部电子电路板上大功率限流电阻。
校验时不是短路,只是模拟漏电

网友K:
开关部分是好的,可能漏电检测电路有故障、元件不良、或异物等(电压等正常的话)。
连坏两个,如果不考虑保修的话,可以拆开看看其原因;或者,取得店家同意后再拆开。

网友L:
还是漏电保护器质量不好引起的

网友M:
按错按钮了吧,带电按成合闸按钮了吧!

网友N:
换过?
换的也是原品牌?
漏保什么型号?

网友O:
一个回路一个回路试试

网友P:
连着校验坏了两个?这个很神奇。

网友Q:
跳闸了烧漏保,肯定是电源进出方向错误,变成下进线/上出线,致使断电了,漏电保护电子电路和脱扣线圈仍带电维持动作,脱扣线圈发热冒烟。

网友K:
看21楼后,再看顶楼,描述的是“立即跳闸……而后烧毁漏电电路”,则觉得21楼说的有理。

网友R:
漏保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Q:
确是如此,现在开发商都这么做,开关漏保都下进上出,导致开关断开后保护电路动触点仍然带电无法释放而烧坏线圈

楼主:
感谢各位论坛里的朋友,与大家互相交流受益匪浅。

网友S:
这个学习了,还真没遇到过,就是遇到了说不清道理,现在明白了。

网友T:
原先的想法很简单,看了大家的回复才知道原因可能有多方面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Q:
跳闸了烧漏保,肯定是电源进出方向错误,变成下进线/上出线,致使断电了,漏电保护电子电路和脱扣线圈仍带电维持动作,脱扣线圈发热冒烟。
这个是老司机,明白了。

网友V:
质量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V:
质量问题、。。。。。。。。

这不是质量问题,是使用错误的问题。

许多人不懂得漏电保护断路器的结构原理,违反断路器(开关)的使用要求,那有不烧的呢!

网友W: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X:
为什么下进上出呢

网友Y:
请按一下就松开,不能连续按。

网友Z:
    楼主使用的应该是1P+N带漏电保护的单相断路器,该断路器在接线时应按照断路器上标明的零线和相线端子对应接线,不得交叉接,否则不能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甚至还会烧坏该漏电保护断路器。

网友AA:
个人认为21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Q:
请各位注意,电子式漏电保护断路器(包括开关)的进出端接线是不能颠倒过来的连接的,不是漏电跳闸还好,一旦发生漏电(包括按试验按钮)跳闸,控制脱扣线圈的可控硅(或者集成电路)就会长期导通。而漏电开关的脱扣线圈是不能长期通电的,你长期通电就会使脱扣线圈发热冒烟烧坏。

正常情况下,上进线,下出线,跳闸后下面没有电了,脱扣线圈也不会再有电流通过,所以,正确连接就不会出现楼主的那种冒烟现像。

电工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规定了所有开关都必须上进下出(有特别指明允许的除外),但许多人不按这个规则操作,就往往发生这些现象,严重的还会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AB:
负载关掉,打开漏保呢?

网友AC:
用了那么多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查查线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Q:
点错了,后来分析的确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Q:
现在有不少楼房照明配电箱都是下进上出,对于某些漏保漏电后即烧毁了,正如我校验的那样(开关上端N与校验按钮T和3.9k电阻串联)就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