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3):
最近我们这一台设备在运行过程中plc的如有指示灯总是突灭了然后关掉电源重启又好了,实在没有方向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我们这一台设备在运行过程中plc的如有指示灯总是突灭了然后关掉电源重启又好了,实在没有方向了,求大神指点
想上传一张plc图片的可是总是上传失败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我们这一台设备在运行过程中plc的如有指示灯总是突灭了然后关掉电源重启又好了,实在没有方向了,求大神指点
想上传一张plc图片的可是总是上传失败
如果有哪位师傅知道答案的可以加我微信limingwei3076,感谢!

网友A:
是PLC个别输出不行还是整个PLC都完蛋了??

网友B:
检查电源

网友C:
电源准有问题了,你看看输入电源正常吗

网友D:
PLC电源查查看

网友E:
什么品牌?是电源问题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F:
是输入灯灭了还是plc电源灭了

网友G:
是不是使用了plc自带的输出电源?

网友H:
有次用山寨明纬电源给DC24V的PLC供电,几个月后就出现突然停机,然后有可以正常运行。观察了好久才发现问题。更换电源后,一切正常。

网友I:
1、PLC本体的电源有问题,更换崭新的PLC主机测试。
2、PLC的低压电源输出给了外部传感器进行供电,传感器本身出故障并且不稳定导致拖累了PLC,排查外部传感器线路。

网友J:
上图!看看楼主说的PLC长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图!看看楼主说的PLC长什么样。
这是plc的照片,三菱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图!看看楼主说的PLC长什么样。
这是plc的照片,三菱的
还是上传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图!看看楼主说的PLC长什么样。
一会回去用电脑上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LC个别输出不行还是整个PLC都完蛋了??
电源亮灯的,CPU上面运行闪烁故障灯常亮,靠近CPU右边第一个模块也亮,后面的都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输入灯灭了还是plc电源灭了
电源亮灯的,CPU上面运行闪烁故障灯常亮,靠近CPU右边第一个模块也亮,后面的都不亮

网友K:
回复 网友H:
电源模块不太好了?

网友L:
外部电源有没有问题
输入是PLC自带电源的吗,测算下有没有超过PLC的电源容量
设备使用多久了?

网友M:
应该是输入或输出电源有接地,短路的情况,可以先一部分的查先把所有输出断开,试一试看还报警不,如不报就慢慢查吧,同理查输入也是一样

网友N:
可能的问题有,电源,输出,

网友O:
PLC不会突然没电吧。是外部电源突然没电吧。

网友P:
电源功率不够可能

网友Q:
会不会是外部突然有短路的情况啊

网友R:
需分辨是外部电源还是PLC内部电源的问题。
电源灯亮,说明观察时PLC电源应当是正常的;可以先检查外围电路有无问题,PLC运算数据有无出错等(确认是否为跳电)。
后面的还有些什么,有不有电源指示之类的(不显示者)。

网友S:
看看接触有没有问题?
或者电源模块问题!

网友T:
不用看了,PLC坏了,抓紧换,过几天还出现类似故障!

网友U:
有可能电源接触不良或电压不足

网友V:
应该是电源接触不好吧

网友W:
电源功率不足或者有短路

网友X:
是不是使用了PLC输出的DC24V电源

网友Y:
是不是用了PLC自带的24V电源,用了就查查是不是24V电源故障!

网友Z:
给21楼点赞,查查是不是24V电源故障

网友AA:
我遇过是接地问题.

网友AB:
如果是外接的指示灯和输出回路很可能是短路了,plc在一定逻辑下这个指示灯不亮,输出回路不接通,可以正常工作,逻辑条件满足时,指示灯亮,回路接通就产生了短路,开关电源保护。重启后逻辑条件不满足又可以运行一段。

网友AC:
给CPU 的供电有问题,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V:
把电源仔细检查一下,或者换一个看看怎么样

网友AD(2018-09-25):
不同PLC不同情况,问题不确定,但可能是电源过热保护之类的。

网友AE:
估计是PLC本身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