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3):
第一次可以联机下载,但是下载后不进入人机界面,然后我又点下载,然后就检测不到下位机了。

楼主:
触摸屏现在是一片空白

网友A:
怎么连画面都没有了?重新给屏下载程序试试看?

网友B:
难到通讯打架了!

楼主:
网线通讯显示通讯测试失败,usb通讯显示测试不到下位机

楼主:
现在是工程可以下载,但是触摸屏就是没反应,下载成功了还是一片白的

网友C:
试试用USB下载程序!

网友D:
用u盘下载试试,我也遇到过。用u盘下载一下就好了

楼主:
u盘也下了,还是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u盘也下了,还是没用
u盘下载正常么,若能用那就先用u盘下载呗。

网友E:
问问mcgs售后吧,这样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F:
应该是触摸屏有问题

网友G:
不是下载空程序吧。

网友H:
给系统搞坏了?

网友I:
应该是没刷进去

网友J:
应该是你的通讯或者变量连接不对,大批量变量出错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