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3):
各位前辈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浏览这篇求助贴。情况是这样的,有台普传PI9000系列7.5KW得管子机,驱动上边有两个二极管查不出资料请求各位前辈帮助。两个二极管上边的丝印分别是:W66、W71.不知哪位前辈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管子,望指教。

网友A:
不知你的封装?也不知能否对号入座?

网友A:
说句实在话,维修中我只看电路不看元件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前辈百忙中的回复。是SOT23封装的,我再查查。

楼主:
图中Z12、Z13位置。

网友A:
看图是钳位作用,才便找两只18v稳压二极管就是了

网友B:
修变频器的都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