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自加一 (批量递增)

楼主(2016-09-23):
楼主现在有一个程序需要用到一次性八个数值自加一 (VW0 VW2 VW4 VW6 VW8 VW10 VW12 VW14)
除了用这个递增的指令 用八次 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丢掉西门子,直接用GE或者信捷,C语言直接想咋玩咋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丢掉西门子,直接用GE或者信捷,C语言直接想咋玩咋玩
不会C的就玩完了!

网友C:
我也不会C 有没有用中文的语言啊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丢掉西门子,直接用GE或者信捷,C语言直接想咋玩咋玩
人家问的是解决办法,别动不动就喷,有意思么,不会就别说话

网友D:
可以使用指针对地址加的同时,进行加1减1操作

网友E:
试试用FOR指令!

网友F:
听说有个中文的易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E:
FOR不会用 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主大人 有什么办法没有。。。 要调用多个自加一和自减一很麻烦

网友G:
数据内容是相同就用内存填充,如果不同就一个个加吧,也不麻烦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FOR不会用  没用过

FOR 是一个循环指令,可以指定循环的次数,看下说明书吧,配合指针,问题不大!

感觉你用8次的话,真接一条一条写,也不是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后还有十六 二十这样加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G:
数据内容不相同   每一个存放的都不相同 但是每次每一个都是加一

网友H:
回复 网友D:
人家怎么可能不会,人家可是月入30W的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人家怎么可能不会,人家可是月入30W的大神。
那倒也是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归正题吧  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归正题吧  有什么办法没有

无论怎么做,加一或减一指令累加8次是必须的。

低级做法:上面的已经说到过了,适用FOR指令配合诸如&VB这样的间接寻址来实现。
中级做法:编写子程序,然后首地址以及间隔地址作为参数引入子程序,这样以后你甚至可以VW0,VW4这样的等差间隔的都可以使用,当然这个例程需要你自己去编写,如果叫我编写的话,你需要接受100元RMB的费用。
高级做法:在中级做法的基础上,加上一些保护措施,如用户使用的地址间隔非法,或者地址越界以及错误提示等。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啥可以讨论的,要减少代码量,势必需要子程序,循环,间接寻址,如果啥都去自己做一做,那么2年后还是门都摸不到的水平,就像上面的,号称西门子用了10000套,编程水平还是门都摸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