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线在哪里

楼主(2016-09-24):
又是报警af6,说是检查on线,可是上面也没有on的标号,请问on线在哪?

网友A:
在cn1里面

网友B:
如果是上电即报警,伺服的问题比较大。如果是伺服启动时报警,电机动力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C:
插头里面

网友D:
说明书的接线图对着CN!找找

网友E:
够脏的,走线也不规范。

网友F:
查下硬件手册,看下该报警代码表示什么,对症下药。
一般伺服报警容易出现的就那几个。欠压、过流、过载、编码器线异常。

网友G:
严谨工作,故障处理,掌握,,

网友H:
On多半为伺服的使能信号端

网友I:
该帖的回复基本不错;5楼给出了相关电路图,更为明确,特加分予以肯定。
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J:
替换 查找!!

网友K:
驱动器错误,驱动器驱动电路损坏,因为这个电机是带刹车的,使能信号正常,但是又无输出,所以自诊断为ON错误

网友L:
5楼的图纸可以解惑!

网友M:
CN1换个插头试试!

网友N:
插头里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说的也有一点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O:
确实不错,但是40角到接触器,表量着正常

网友O:
引用 楼主:
确实不错,但是40角到接触器,表量着正常
测量40脚和47脚有没有24V电压。

网友P:
5楼的厉害,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O:
好的,等再报警时量量

网友Q:
你需要找手册看下CN1的引脚图。

网友R:
控制线在大的插头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