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

楼主(2016-09-24):
台达伺服电机400w、750w、1kw电磁刹车线圈功率多少

网友A:
看说明书

网友B:
这个都很小的,看说明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说明书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

网友C:
我的1.5KWB2伺服电机刹车线圈电阻38欧姆,不过当时万用表电池好像有点不足,反正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D:
松下伺服用100W,台达估计也该差不多?

网友E:
呵呵;柜子里配的开关电源的容量大点就是了,除了这个肯定其它的还要用DC24V的地方,单这个一般就几十W;

网友F:
买自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网友G:
这个打个电话给售后

网友H:
我们的工程师说2.4瓦,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7-11-13):
感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