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遇到的

楼主(2016-09-24):
FX2N-1PG 上电后,当前值默认为0,让它回原点,碰到DOG后,也降速回到原点,但回到原点,我看了下当前值不是0,也就是说回原点它没有把当前值清零,这是一个怎么回事?请朋友指点下。自己清不了零

另外,如果把回原点的数目设置的小一点,让他回原点,有时候会归零,但有个奇怪的现在就是数目设置小了后,有时候碰到DOG后就立即停下了,不会再向原点爬了,有时候也能到原点,后来我把数目设置大点就不会了,但目前回原点不清零不知道咋办,请指点。

网友A:
把DOG感应器换了先

网友B:
对,先换再说,看看可行不

楼主:
为什么要换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换呢
换的意思就是怀疑坏了!!

网友D:
把你初始化的程序贴上来看看啊。。。也有可能是初始化中参数设置错误了

网友E:
用的哪种回原点方式?除了近点狗信号,还有用到零点信号了?

网友F:
近点狗的话不是原点,只是搜索减速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