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世达LSD7400 11KW变频器CRI

楼主(2016-09-24):
接修一台菱世达11KW变频器不定时跳CR1,是,说明书显示U相过流,屏蔽过流检测无效,检查模块驱动等无问题,检查U相霍尔互感器发现输出测对地电压0V,测直流电阻为3R,显然霍尔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A:
这个显示是ct1吧

网友B:
变频器有的公司专门维修。

网友C:
不错 值的动手

网友D:
1,量互感器输出是否有漂移,如果正常
2,检查并清洗驱动板和主板的排线座,并代换排线,如果还是不行
3,主板问题
互感器出问题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