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B8000中,找不到三菱的FX3SA系列PLC,请问触摸屏如何设置?

楼主(2016-09-24):
在EB8000中,找不到三菱的FX3SA系列PLC,请问触摸屏如何设置?

网友A:
选FX3U/3G的试下;
不行就换成FX1N/FX1S的选项;

网友B:
这个我用过,直接选FX3GA就行了。

楼主:
刚才试过了,直接选3U就可以了,谢谢哦

网友A:
呵呵;其实这个自己在三菱的几个选项里一个个试下就行了;
选错大不了通讯不上,没有什么别的影响;

网友C:
选择这个

网友D:
打400电话问问,服务还不错的

楼主:
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楼主:
前天试了,现在已经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