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6-09-24):
请教一下大师们,
D200 D160 是在触摸屏上设定的距离值。D50里面是距离值?还是要走的设定距离的脉冲数?
我没有看到距离换算成脉冲数。

网友A:
直接的说都是脉冲数。

网友B:
看指令说明吧

网友C:
如果你触摸屏上设置的是距离,程序里没有转换那就说明是在触摸屏实现的换算,
因为一般都是线性的,设置一个比例就转换过来了。
指令中只认脉冲。
另外,y0,y1应该不能这么用吧。。。

网友D:
看下触摸屏D200和D160的属性

楼主:
看了屏,D200的数据属性是32位整数

楼主:
PLC是FX1S的,屏是显控EA-070B的。

网友E:
按指令来说D50应为输出脉冲量

网友F:
最后一行没看明白。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相对定位指令,第一个代表脉冲数,第二个是脉冲频率,第三个是脉冲输出接口,第四个是方向控制信号。

网友H:
九楼说的很对,看看传送指令用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触摸屏上设置的是距离,程序里没有转换那就说明是在触摸屏实现的换算,
因为一般都是线性的,设置一个比例就转换过来了。
指令中只认脉冲。
另外,y0,y1应该不能这么用吧。。。
Y1不做高速输出就是普通接点,这个是正确的用法

网友C:
回复 网友I:
哦哦,我一般y0~y2不用的话都空着的。。。所以看着会有点奇怪。。。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哦哦,我一般y0~y2不用的话都空着的。。。所以看着会有点奇怪。。。
你是土豪呀!只有40点和40点以上的FX3GA、FX3U才支持3轴,24点FX3GA、FX3S全部都是只支持2轴

网友C:
回复 网友I:
我写的要么三个轴全用上或者再加上定位模块。。。要么就没有电机,这三个点就留着,以免后面再加。
毕竟都是小项目,这三个点还是空的出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写的要么三个轴全用上或者再加上定位模块。。。要么就没有电机,这三个点就留着,以免后面再加。
毕竟都是小项目,这三个点还是空的出来的。
那个建议你用信捷XCM-60的,可以控制10轴

网友J:
看懂指令就知到D50是什么数了啊!

楼主:
距离换算成脉冲数了吗?看指令,D50里面应该是脉冲数,怎么来的呢?

网友K:
D40到D50,中间为什么通过D90?

网友L:
感觉中间写的两句是废话

网友M:
D40里面就是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