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4):
PLC型号:FX3U    编码器型号:KD6012D1-5000MB-C830
PLC如何去读取这个编码器旋转一周的数值?用什么继电器去读取?路过的大神们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编码器是增量型还是绝对值型,输出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没有说明书,也是第一次用这个,公司直接给我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让我自己去捣鼓,你说的增值型与绝对值型这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若不是通讯的就用高速计数,具体要查手册,有很多类型

网友C: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应用过编码器。也要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不是通讯的就用高速计数,具体要查手册,有很多类型
网上差了些资料,说编码器出来的是格雷码,需要在PLC里转换,这个格雷码是存放在PLC的哪里?

网友D:
有专门的指令

网友A:
把编码器上面接线的图拍个片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接了一个A相,B相是悬空的,然后就是Vcc与GND

网友A:
那是增量型的;
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脉冲输出使用的是PLSY指令,程序里直接用C235计数,但是每次执行这个指令的时候C235的计数都不一样,第一次执行这个指令的时候,计数到2104就会停下来,再次执行的时候就会在2350的时候停下来,这时为什么啊?还有就是用DDRVA绝对位置指令旋转两圈的时候C235计数都是是2104,编码器型号里面有个5000MB,这个是不是旋转一圈C235的计数?

网友E:
单从型号看好像是每转5000脉冲的增量型编码器(也有可能是通信类型的5000脉冲绝对值编码器),主要看出线接线方式

网友F:
输出应该是ABZ相的

网友G:
需要提供编码器的实物图片来佐证,并设计好使用方案和编程方案。
其实增量型的编码器挺好使用的,一般可以从编码器本体上粘贴的铭牌查询出品牌和型号,登录官网获得使用手册进行指导使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PLC型号:FX3U    编码器型号:KD6012D1-5000MB-C830
PLC如何去读取这个编码器旋转一周的数值?用什么继电器去读取?路过的大神们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这是你的要求,再看你在10楼,与PLC输出何干?
编码器有Z脉冲吗?有利用起来,在按Z版9楼说的很简单,如果就为了知道编码器一周的数据,普通计数器也可以但要编码器转的慢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与PLC输出不相干吗?如果不相干的话,PLC通过控制电机来转动编码器,为什么每次停下来时,C235的计数值都不一样呢?PLC控制电机转动的脉冲数与频率是一定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当然没有直接关系了,你说的可能与系统有关,也可能与程序有关,只能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