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 ELECTRICAL 线号大小怎么设置

楼主(2016-09-24):
图纸中线号的默认文字高度在哪里设置,我用A3模板在图纸中新放置线号其文字高度就是5. 我觉得太大了,然后在项目>实用程序这里改。
线号的WD-WNH属性文字高度我看了是2.5。
有什么办法我放置线号的时候线号文字高度就是我想要的高度。
请师傅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事后改写你的线号的大小:使用命令AEUTILITIES
在命令栏中输入这个命令后,你可以看到:
然后你可以在其中勾选更改属性大小,然后点击其后的设置。
在这之后,你可以批量修改相关的文字大小,如果你只要修改线号,那么勾选线号选项,然后填入你要的文字大小。
确定后,再次回答前面的对话框中,再次确定,你可以选择需要更新的范围,之后按正常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最后,需要鄙视一下工控网,当我的Chrome浏览器更新至最新版本后,我竟然不能上传图片了,只能换成IE回复这个帖子!

网友B:
“最后,需要鄙视一下工控网,当我的Chrome浏览器更新至最新版本后,我竟然不能上传图片了,只能换成IE回复这个帖子!”
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需要鄙视一下工控网,当我的Chrome浏览器更新至最新版本后,我竟然不能上传图片了,只能换成IE回复这个帖子!”
这个..........
你已经混了5000分以上啦,不得不膜拜啊。

网友C:
双击你要修改的文字,在里面修改就行了。

网友D:
电气图用CAD ,你不嫌麻烦呀

网友E(2019-11-13):
兄弟,我也在学习画电气图纸,可以发一个cad软件安装包给我不,非常感谢你,56998714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