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仪表用什么替代?

楼主(2016-09-24):
公司焊剂烘箱上的,目前温度显示不正常,控制不住加热管,想找一块替代的
打钩的是原接线处
目前看下似乎XMTA-7501可替代,有经验的朋友给下建议,谢谢

网友A:
这个很多种的,只要是一般的温控仪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B:
温控仪接线图

网友C:
配用K型热电阻的温控器,随便找个就是

网友D:
楼主安装尺寸没有要求的话只要温度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E:
我这有个表,你要不要,便宜好多钱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顺带问下18,19,20脚是干嘛用的?问下替代仪表是不是要带SSR输出的?

网友F:
你这个就是常规的温控仪啊!
市面上的80%产品都能满足!

网友G:
找一个生产制造商发过去就给你办得妥妥的!

网友H:
有高低温报警点的k型温控表就行

网友I:
图要是贴歪了,贴倒了,看着别扭,太累了。转过来就顺眼了。

温控器就是这家的,买不到了吗?这样的温控器是大路货,哪都有卖。

网友J:
开孔合适,温度合适,热电偶,继电器输出,很好找的
18,19,20高低温报警(控制)用的,原来的设计使用继电器输出,PID控制,呵呵 小孩作业。

网友K:
控制方式上面是继电器随便一个温控表都可以代替这样的功能

网友L:
只要是能配K型热电偶的温控器就行

网友M:
我们这里用XMT-700的表

网友N:
很常用的仪表,带着旧表直接去卖热电偶的工控门市就可以了。

网友O:
就是……就是,一块普通的表吗。随便找一个能实现温控功能就行了吧!

网友P:
普通仪表,没带通讯的,市场上常规的,自己看看呗

网友Q:
这种很多吧

网友R:
欧姆龙EE系列都是可以的。

网友S:
很普通的仪表。用的是SSR输出和继电器输出。国内一般的仪表都可以

网友T(2016-10-30):
很普通的仪表,市面上很多

网友U:
这个比较多,我们使用较多的是AI系列的

网友V(2018-01-25):
回复 网友H:
温度记录仪也可以?

网友W:
回复 楼主:
那三个是用于高低温外部输出的接点,代替的主要带,热电偶输出,高低温外部输出接点,0-5V电压输出,或4-20mA电流输出的就可以了热电偶型号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