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4):
接到一台LG SV055/075IG5A-4 上电无规律报"变频过载",后经维修过载报警解决,但上模块后无输出,已确保用示波器测输出波型是正常的.参数恢复出厂也无用,会不会是IR2233J保护切断输出的那位老师修过,能否告知,IR2233J的工作条件.极屏蔽方法.谢谢

网友A:
我修理一台四方E380-4T0037变频器时,发生了上模块后有频率显示而无输出的故障,检查发现是模块P、N引脚过孔在拆除时损坏了,焊接后背面不通。后从孔中穿入细铜丝从两面焊接后排除故障。请检查一下板子两侧模块同一引脚的焊接情况。

楼主:
经检修,是IR2233J保护关断输出。

网友B(2019-09-21):
你好,你那个无规律报过载怎么解决的

网友C:
SPWM波形封锁电路问题另外不知你的变频器是否有保险,如果保险坏了也会出这样的问题或频率信号无给定。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好,最后这个IG5A的变频器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