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XA40DR-A为什么不能进行A/D转换?用的信号是0-5V。

楼主(2016-09-24):
欧姆龙CP1H-XA40DR-A为什么不能进行A/D转换?用的信号是0-5V。接线都是正确的,为什么A/D转换没反
应

网友A:
在CX Programmer设置内的PLC内建模拟量中如何设置的?

网友B:
设置正确?
拨码开关也对了?

楼主:
是的,0号通道0-5V。拨码开关为OFF(电压输入)

网友B:
换个通道试试

网友C:
PLC本体就是2入1出模拟量,首先换一个通道试一下,还不行检查接线以及PLC硬件是否被你干坏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款有4入2出模拟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款有4入2出模拟量
这个还真正谢谢你指点,我一直都是用CP1E-N60主机居多,CP1H因为价格高出CP1E太多很少选用

网友E:
需要下载 AD/DA 设置 并且第一次下载设置后 需断电重启

楼主(2016-12-08):
回复 网友E:
上面的图片是D/A转换。0-8V都没反应,一直为-15.78V。直到9V后显示0.57V.输入到11V,显示最高3.96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F:
还是用那台二手故障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