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大神帮忙fx3u与mcgs7062kx连接问题

楼主(2016-09-24):
上面是我设置的参数截图
通信线是原装的通信线
我使用模拟运行的时候可以与plc连接上,但是下载到触摸屏上面就出现“通用串口父设备0初始化失败”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一直都是“通用串口父设备0初始化失败”
谁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怎么连接,参数的设置 或者实例也可以

网友A:
接线有没有错误,参数看起来没有错,但是看看软件帮助手册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信线是mcgs原装的通信线 应该没有问题,模拟运行可以联机 但是到屏幕上就出问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用编程电缆就可以通讯了,比较简单。
但是写一些地址遇到过问题。比如X40等等

网友C:
没看出什么错,你看看帮助,com口选什么?

网友C:
建议你父设备的串口号变成1和2试试。

网友D:
选择COM1 即可
做神州工控先锋,创民族软件精华!

网友E:
昆屏用得很辛苦,用了几个,没有找到感觉!

网友F:
这个触摸屏有几个硬件的通信口?我记不清楚了,估计是两个,一个是RS232,一个是RS485,你用的应该是RS232这个通信口,所以在选COM口的时候可以试着换成COM1或者COM2,这个屏不会有COM3通信口的!

网友G:
下载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报警

网友H:
一般来说通讯不上,线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USB线的驱动安装了没,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I:
7062KX只有2个com口,所以你选com3会出现初始化失败的。
模拟运行时你电脑有com3口所以是可以连接上的

网友J:
呵呵;TPC7062屏上与PLC的通讯只有一个9针的接口,这个接口集成了COM1(RS232)及COM2(RS485);
至于COM3及COM4是需要扩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