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4):
就是我随便画1条线,然后用一种类似于视觉的采集元件扫描一遍,然后用XY两轴伺服电机控制一支笔在一个平面上画出一样形状的一条线

请问这个用PLC控制能实现吗?采集的数据是以什么形式保存?

楼主:
如果说边扫描边画线,不需要保存,同步进行,我觉得还很好实现

网友A:
视觉系统+运动控制器;

网友B:
不懂,只感觉一下。
这种情况似乎类似于仿形(对仿形也只是感觉),数据看能不能以坐标的形式保存,或者有它的规则。

网友C:
这个太高端了吧。

网友D:
这个就是造价较高,实现很简单:我们机器人做这个还不是举手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