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PID,是不是这样做的

楼主(2016-09-24):
第一次,做PID控制。用一个西门子PLC的Q0.0输出点来控制固态继电器给加热丝加热,温度控制在50度。AIW0为反馈回来的温度信号。大体架构是不是这样做的,麻烦各位前辈指教。PID参数先不算,到后期再慢慢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到处回复,让人加QQ,不是来帮人解决问题的

网友B:
这样做不是不行,而是不好。原因是,PID的时间常数需要现场去调来调去的,而且免不了被控制量温度超调和震荡。在第一次做这个控制之前,最好做做功课,比如说,看看现成的产品温控器的说明书,它们都有什么功能,有一个预备知识,再自己去做。
我觉得,温控最好是PID加PWM输出的形式去控制固态继电器,这两个功能200里都有现成的块,直接调用即可。但是控制机理一定要明白。才能做好你的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所说的超调和振荡,跟PID参数有关,我问题中已经说了,先不考虑参数。你架子都没搭建好,怎么去调试参数。所以我是想知道硬件部分是不是这样搭建的,电路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B:
回复 楼主:
硬件很简单,只要PLC输出电压与固态继电器适配,你那个硬件电路可以了,很简单的接线。

网友C:
有PIDAT指令吗,有就很简单了
外部接线就是顶楼这样的

网友D:
完全正确 200PID可以自整定。如果在一个比较的温度环境 向导生成PID 整定可以达到恒温效果。

网友E:
是不是打算用pwm 控制q0.0的频率来实现加热的程度啊 我看你这俩图 好像 只有这种情况才合理

网友F:
我觉得这种的控制思路和硬件配置是没有问题的。很想请教3楼所说的控制方式可否发一下有关程序的图片向你诚心请教学习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这种的控制思路和硬件配置是没有问题的。很想请教3楼所说的控制方式可否发一下有关程序的图片向你诚心请教学习

网友G:
用个带PID功能的温控器不就得了,何必走PLC

网友H:
回复 网友G:
AI719好像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I:
硬件是对的,没有问题

网友J:
原理是这样,接线有误,M与4脚之间接DC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