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4):
速度环增益:确定速度环响应性的参数。由于速度环的响应性较低时会成为外侧位置环的延迟要素,因此会发生超调或者速度指令发生振动。为此,在机械系统不发生振动的范围内,设定值越大,伺服系统越稳定,响应性越好。
位置环增益:伺服单元位置环的响应性由位置环增益决定。位置环增益的设定越高,则响应性越高,定位时间越短。一般来说,不能将位置环增益提高到超出机械系统固有振动数的范围。因此,要将位置环增益设定为较大值,需提高机器刚性并增大机器的固有振动数。
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当增益过大,电机发生振动时,可以调节此参数,减少振动。

楼主:
这是网上搜的关于伺服的,不知这个对于变频器是否适用

网友A:
位置环增益的设定越高,我的台达伺服电机出现过冲了

网友B:
变频器一般是开环控制,没有反馈输入,恒压供水用到反馈。

网友C:
楼主提出了一个闭环控制策略问题。对于单闭环系统,就比较简单了,他就是负载时间常数对等PI时间常数即可,这样可建立的传递函数中,可以相互对消掉,达到调节系统的收敛特性。

双闭环系统,外环起绝对作用,内环是需要跟随外环调节的,所以,内环一般都会把放大倍数做的很小,这样才好跟随外环。

位置,转速,电流组成三环系统,位置环是决定作用的,转速环必须要跟随位置环,而电流环又要跟随转速环。所以,三环系统很容易产生震荡,不收敛的特性。如果调不好的话。

上述仅仅是自动控制系统的定性分析,实际系统的调节,还有许多的因素需要考虑的。仅仅就楼主的表述(转来的),还不好说其问题是否存在,速度环的设定值越高,位置环越稳定?哪也就是表明了速度环的特性比较硬,跟随位置环不够好吧?

网友D:
提升系统改过这些参数,当时电机振动较大,修改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