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4):
当电脑系统中安装了Adobe Acrobat 软件时,就能在欧姆龙CX-Programmer选择打印而生成PDF文件,再用Adobe Acrobat 软件转换成WORD文件,具体步奏看下图吧。

网友A:
不过还没遇到要WORD文挡要求的

网友B:
还可以这么玩?
我试一下,每次都是直接打印

网友C:
装个虚拟打印机,其他的PLC程序也可以。很多文件都能生成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