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4):
大神们  关于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一个脉冲走一个步距角(不考虑细分)  如果脉冲时间很长 例如30ms  但是 电机在15ms时间内就转过了一个步距角  问题是 这样会有什么情况 求有经验的大神说下

网友A:
这个与时间没什么直接关系 与频率 细分的关系。不说细分 步进电机就没法说。

网友B:
步进没有什么功能的

网友C:
电机锁住不动就是有一相一直有电,你这就是相当于电机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锁住不动就是有一相一直有电,你这就是相当于电机锁住。
谢谢 但是不会对电机有影响吧  不会烧毁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的驱动器是会在电机锁住的时候给电机的电压会降低,有的驱动器会有专门的信号来控制电机线圈电压降低。

网友D:
没有细分 步进电机怎么动作    不需要脉冲控制的步进电机   就是被内部改过的,接通运行。那就没有精确定位和定速,就和普通的同步电机差不多

网友E:
你的问题是想说,给定的脉冲宽度超过了电机的转动步长时间了?这个是不是可以把给定脉宽变窄就行了,也就是将给定脉冲的占空比改变,让其脉宽小于电机步长宽度。是这样吗?

网友F:
应当是3楼所说的情况;
步进电机设计制作时应当考虑到了这一问题,正常条件下不会对电机造成影响,还有5楼所说驱动器的配合。

网友G:
步进电机一般是脉冲上升沿检测即驱动,不管脉冲多宽只是按照脉冲数目运行

楼主:
谢谢大家   3楼已经完美回答了我想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