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t行车故障

楼主(2016-09-24):
今天下午接到电话,料场75t龙门吊主钩有时不起,上到驾驶室让司机操作,发现联动台打到上升的时候有时会启动不起来,有时启动起来接着停下,有时又能正常工作,下降时也是如此,电机并没有缺相的声音。去配电室看一下,发现切除继电器吸合了,上升接触器动一下就断开了,下降的时候切除也是吸合的下降接触器动一下也断开了,好像没自保住一样,大家分析下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A:
查甩阻接触器的常闭点,有常闭点接触不好了估计

楼主:
切除继电器能正常吸合说明联动台处闭合开关是没问题的,当时发现上升下降接触器是西门子机械连锁的,中间正好是上升下降自锁辅助触点,是不是连锁器坏了,造成自锁点有时接触不着

楼主:
自锁点和一个切除的常闭并联的,有时会出现其他切除吸住不释放的时候造成动作冲击大,甚至跳过流。

网友B:
控制线路接触不良,查下振动大的地方,及接头处

网友C:
查一查保护  互锁等信号

网友D:
有图纸就好查,不然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E:
顺着线路查呗

网友F:
检察一下接线和触点,有没有虚接的地方。

楼主:
查出来了,是与接触器线圈连接的控制线松了,之所以有时不能吸合是因为其它接触器吸合时振动虚接,正反转时都有这个情况是因为同一根线并联过来的。汗啊,又换辅助触点又短接的折腾了好几小时

网友G:
这可能要根据电路图查看相关电路和检查有关器件了,如果不熟悉其电路的话。
上升下降均如此,可能是其公共部分有问题;2楼说的情况,可以看看。

网友H:
上传下图纸看看,帮分析下

网友I:
查出就好!每年都紧紧接线端子!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切除继电器能正常吸合说明联动台处闭合开关是没问题的,当时发现上升下降接触器是西门子机械连锁的,中间正好是上升下降自锁辅助触点,是不是连锁器坏了,造成自锁点有时接触不着
如果是西门子的东西,那个出问题是必然

网友K:
回复 楼主:
行车大多情况都是线松了,因为经常振动。

楼主:
谢谢大家,正如4楼10楼说的是公共线松动,回想起来,总是先考虑其他种种可能最后才会猜测是公共线的问题,而且其来路复杂(是从各个地方并接过来的),说不定哪个点松动就会出现故障,以后遇到类似情况会先检查控制线压线是否牢固,可事半功倍

网友L:
楼主厉害。虚接属于软故障,确实不好找

网友M:
负载重的要经常检修。

网友N:
应该对控制线路定期进行线头紧固。

网友O:
最讨厌的就是为了简单,用公用线。一线松。处处动。我们厂里用的设备好多都是传感器,信号线坏了,直接短接到另外一个上,时间长了,我都忘记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查出来了,是与接触器线圈连接的控制线松了,之所以有时不能吸合是因为其它接触器吸合时振动虚接,正反转时都有这个情况是因为同一根线并联过来的。汗啊,又换辅助触点又短接的折腾了好几小时
电气故障就这样,查起来很麻烦,查出来很简单,就是一螺丝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