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4):
[upload=jpg]/uploadImages13/42c67882c2372f1035e064d414af632a002dc1c3.jpg#S)5}IMFVG$T})0`W_I4T_JV.j

网友A:
理解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B:
只看主回路吗?

网友C:
可以啊,km1,km3吸合星接,km1,km2吸合角接

网友D:
见过类似的电路图。

网友E:
空压机上就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F:
星三角就是这样接啊,这个是主回路的,km3是星接,km2是角接

网友G:
我做的柜子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H:
一、没有保护,
二、KM2应该接在KM1的下方

一点小小的建议

网友I:
主电路可以还要看控制电路

网友J:
这个是不按常理出牌的,看起来怪怪的,但是不影响使用,我公司的高水塔给水泵就是这样按的(接这线的电工真的只能说是半桶水),正常思维是123/645的接线方式

网友K:
这是主电路,还有控制电路

网友L:
主电路这样可以呀,没什么错误的。是不是楼主没有理解呀

网友M:
楼主要看看线上的标识,我刚刚看也觉得是错的,但是标识看了之后,就发现没错!

网友L:
这样画图比较好看,看着舒服。实际接线要明白就可以了

网友N:
看着标识接线

网友O:
虽然没什么问题,但建议还是U1-W2 V1-U2 W1-V2,电机上接线柱也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而且大部分人也习惯了这样的接法。

网友P:
这不是很正常嘛,只不过看起来好像不正常,其实是正常的。

网友Q:
主回路正常,但是应该还有过流保护,如果是启动较频繁的建议预埋热敏开关而不建议其余保护方式,至于热继电器就是谋杀电机的元凶,千万不要应用

网友R:
这样接也行,刚才看错了。km2接km1下端好点。

网友S:
引用 网友O:
虽然没什么问题,但建议还是U1-W2 V1-U2 W1-V2,电机上接线柱也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而且大部分人也习惯了这样的接法。

网友T:
同意19楼看法

网友U:
同意21楼

网友V:
主电路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W:
不知道楼主想问的是什么啊?你这个主回路缺一个电源空开

网友X:
主电路是没问题的

网友Y:
这电路没问题

网友Z:
引用 网友O:
虽然没什么问题,但建议还是U1-W2 V1-U2 W1-V2,电机上接线柱也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而且大部分人也习惯了这样的接法。
可以那样接,但建议安照常规做法接

网友AA:
最好按标准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