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4):
求告知这个类型的PLC配什么型号的通讯模块,不是太懂,谢谢

网友A:
你上上边那个编程器口接的什么,如果是编程器可以利用起来
如果不能利用,可以加个LK201,但从照片看----没地方了

网友B:
两个口都用了,还要连接什么呢?

网友C:
C200的,有点年头了。

网友D:
呵呵;上面有编程口,还要RS232口;
如果你口不够用,可以在CPU上加通讯卡,比如C200HW-COM03 04 06这些;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好久不用,忘记了

网友D:
加COM通讯板只需要插在CPU主机上就行了;
用其它模块需要底板上还留有位置,或把模块拆下一个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就是要加通讯卡,但是不知道实际的具体型号!本来想利用编程器口的,但是我买了个国产的转换器,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我的电缆线插在上面,这个时候要是PLC断电,再上电,PLC就启动不了,必须要拔掉我的编程电缆线才可以启动PLC,我不知道是不是编程电缆有问题,这个口毕竟拔来拔去不好,另外PLC本身的232作为链接触摸屏一用,所以想直接加个通讯模块,即通讯卡,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插在上面应该就直接可以用了吧?不需要设置什么吧?

网友E:
设置成监控模式。

网友D:
用COM哪款通讯板取决于你要什么样的通讯口;
C200HW-COM02-V1  RS232端口 x1
C200HW-COM03-V1  RS422/485端口 x1
C200HW-COM05-EV1  RS232端口 x2
C200HW-COM06-EV1  RS232端口 x1  RS422/485端口 x1

网友F:
官网一问不就行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是你设置为编程口状态,把编程状态设置为Run状态就不会了。

网友H:
这个有历史了啊!

网友A:
你的编程器挂着有什么用吗,不会用它监视数据吧,再要个通讯楼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Thank you,every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