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5):
  手头有台老古董ST16示波器,今天拿出来测试一台四方变频器的PWM驱动信号,调了半天才调出波型信号,此信号只能大概看看6路的波形形状,粗略分析电路故障。要想看上、下桥波形的死区情况还得要用双踪数字示波器。

[

网友A:
探头不先调调好

网友B:
ST16就算古董了啊??

网友C:
这样的示波器,真的很怀念。我第一次使用示波器,就是这个样子的。别管古老不古老,有效使用就是好。示波器,在脉冲数字信号是不可或缺的检测手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还有几个人在用显像管的呀,条件稍好点的都在用数字的。

网友D:
我还有一个是电子管的

网友E:
只用过老的示波器,选择还不记得使用了。

网友F:
有一台,但不是很会用

网友G:
读书做实验时候用

网友H:
确实够老的了

网友I:
双踪的也不能看两路的,探头共地

网友J:
不错的示波器啊。就是测信号时设置有些麻烦,不像数字示波器一键搞定

网友K:
上学时看到过,一直没用过

网友L:
以前有这样的示波器算是利害了,

网友M:
就是使用复杂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