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5):
我有一个用三菱plc与两台压力表通信的项目,通信时在中途会接受不到数据(RD等不闪烁),对压力表重新上电时又能通信,有时又会不行,各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啊!求各位指点啊!

网友A:
哦。通信干扰吗。看下走线,接囗松了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用三菱plc与两台压力表通信的项目,通信时在中途会接受不到数据(RD等不闪烁),对压力表重新上电时又能通信,有时又会不行,各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啊!求各位指点啊!
首先保证通信线的无误,其次看看有没有干扰,还有检查以下PLC程序是否读取速度过快?!

楼主:
有时候接收不到数据,但发送数据是在一直进行的,求求指点下啊

网友C:
我外行来学习的。
压力表重新上电有时能够通信,会不会与压力表有关;而又觉得,1楼、2楼的说法有道理,可先看看接线。

网友D:
程序中的收发指令不应同时进行,得分时段。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E:
检查下接地

网友F:
接线干扰?
可以用测试软件监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