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5):
我公司有台设备用西门子200的PLC,近期有问题想重新编程序,但连接电脑通讯不上,用同型号新买的可以通讯上,是开发编程设置的吗,若是怎么样可以自编程序下载使用,请高手求教!

网友A:
PLC 有几个串口  串口都接哪里去了  如果接的触摸屏接的是什么触摸屏

可以把PLC拨到停机位置再用编程软件连接PLC试试

网友B:
同型号新买的plc可以通讯?那你把不能通讯的plc打到stop模式试试

网友C:
应该是程序把端口占用了,关闭plc试一试吧

网友D:
如果是原装电缆,应该是没有问题,
估计是电缆问题。

网友E:
既然新的能联机,就换直接新的用。

网友F:
为什么给惩罚了呀?

网友G:
端口设置为com端口,通信设置里面应该没设置好,自己检查下

网友H:
设一下通讯端口号,2或3之类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