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5):
我公司有台设备用西门子200的PLC,近期有问题想重新编程序,但连接电脑通讯不上,用同型号新买的可以通讯上,是开发编程设置的吗,若是怎么样可以自编程序下载使用,请高手求教!

网友A:
呵呵;一是你原来的PLC口如果通讯波特率设成187.5K,你用普通的编程电缆是连不上的;
另外你原来的通讯口是不是好的也是未知的;

网友B:
通讯口被设定了自由口通讯,plc运行时无法连电脑。打到停止就可以了。

网友C:
也可能modbus通讯了

网友D:
碰到过通讯芯片损坏的!有个75176芯片,量一下周围的保险电阻,不行的话把75176换掉,1元以内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