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5):
修理一台台安变频器时遇到一些困难,请师傅们指点!
用电流表外加限流电阻对驱动电路的驱动电流进行测试,
6路驱动电流数值如下:
待机时:u上20ma u下100ma v上20ma v下100ma w上20ma w下100ma。
运行时:u上15ma u下18ma v上15ma v下20ma w上15ma   w下20ma
这种状况维持不超过5分钟,情况便发生变化,变化如下:
v上变为20ma v下变为10ma其它四路数值不变,请问这是为何?

楼主:
还有一个同时发生的情况:
测光耦输入侧的管压降,刚启动运行时,6路驱动光耦的管压降分别是:3路上桥都是0.67v~0.68v  3路下桥都是0.73v~0.74v,也是运行不超过5分钟,v上的管压降由0.67v升到0.73v,而v下由0.73v下降到0.67。
这种情况是与驱动电流同时变化的。
主板也换过,遇到的问题依旧未变。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A:
什么故障?

楼主:
输出电压不稳定

网友B:
估计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
昨天的问题补充一下
CPU输出的6路PWM脉冲信号,其中上桥3路直接由CPU引脚引出经过278欧的电阻到光耦A3150V,下桥3路由CPU经过74HC32D(四组2输入端或门)出来再经过一只278欧的电阻到光耦A3150V的输入端。
启动时上桥3路脉冲信号U、V、W的电压值为2.9V 2.9V 2.9V.     下桥3路脉冲信号U V W 的电压值为2.68V 2.68V 2.86V.
运行有两分钟后上桥V相和下桥V相的脉冲信号电压值发生变化,
上桥电压值由2.9V降到2.7V
下桥电压值由2.68v升到2.86V
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对输出电压会有影响吗?
有一点应该能确定,就是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会受这个影响,就像上面所说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输出无力,转矩力下

楼主:
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上机测试把模块给报掉一只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的问题补充一下
CPU输出的6路PWM脉冲信号,其中上桥3路直接由CPU引脚引出经过278欧的电阻到光耦A3150V,下桥3路由CPU经过74HC32D(四组2输入端或门)出来再经过一只278欧的电阻到光耦A3150V的输入端。
启动时上桥3路脉冲信号U、V、W的电压值为2.9V 2.9V 2.9V.     下桥3路脉冲信号U V W 的电压值为2.68V 2.68V 2.86V.
运行有两分钟后上桥V相和下桥V相的脉冲信号电压值发生变化,
上桥电压值由2.9V降到2.7V
下桥电压值由2.68v升到2.86V
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对输出电压会有影响吗?
有一点应该能确定,就是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会受这个影响,就像上面所说的问题。
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想象?
现在就是因为这种现象一只未敢上模块试机,
上述现象在上桥电压U.V.W .电压都是2.9V时时输出电压是比较平衡的,(浮动范围不超5V)就在脉冲电压发生变化时,输出电压就会发生变化,(输出电压浮动范围超过10以上)。
求大侠分析一下这种想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