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险丝的疑惑

楼主(2016-09-25):
比如一个保险丝写了2A的规格,那么这个2A是额定电流,还是熔断电流,换句话说,当我电路中的电流正好是2A的时候,我放一个2A的保险,这个保险是长期不熔断,还是马上就熔断了?还有就是保险丝的规格,应该根据几倍的电路正常工作电流来选择?问题虽然简单,但众说纷纭,特来请教一下

网友A:
2A是熔体的额定电流;
原则上在额定电流下能够长期工作,但也与环境温度、接触状态等有关。

网友B:
你这个2A是长期工作许可电流!
保险丝熔断有一定电流要求:超过额定电流2.5倍应快速熔断,超出1.5倍在30S内熔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明白,谢了仁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懂了

网友C:
额定电流

网友D:
额定电流的

网友E:
指的是标称额定电流,正象上面的师傅所说的,这与环境温度、设备的用电情况、保险器具的接触都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F:
标定的,就是额定的,也就是不能超过这个数,但有误差!!

网友G:
RS是快速熔断,RO是普通的

网友H:
2A也就是说在不大于2A情况下是连续正常工作的!

网友I:
额定电流,允许长期运行的电流

网友J:
这个2安是躲过设备启动和瞬时峰值电流的。

网友K:
可以找个熔断器说明书看看,应该有特性曲线图!

网友L:
2楼说的及好的,明白了长期工作电流

网友M:
这里真是高人攒动啊!都是大师级别的

网友N:
额定电流,有熔断时间,关于熔断器的使用和介绍,可以baidu学习

网友O:
2A是额定电流

网友P:
只要不超2a没事  好的保险丝在2.01的时候就烧断了 当然一般保险丝精度没这么高

网友Q:
额定电流,在2安培下长期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