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5):
最近有一台电机设备的单耗明显和以前不一样,跟以前同期的相比用电量少了很多,但是流量却没有明显变化,没法进行成本分析,怀疑是电表计量问题,但是这批电表是新装的,互感器倒是旧的,因为没有电桥,就用普通万用表逐个测量了互感器线圈的直流电阻,发现都在0.2-0.8之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各位专家有什么好办法判断处理此类问题吗?请赐教一二谢谢!

网友A:
电表是否准确(之前或之后的),是否经过了校验;
可以根据电机的电流、电压,大致估计一下耗电量,或者,换一块表试试。

网友B:
这个你只有再装一个表计对照没有更好方法

网友C:
电机多大?电表和互感器等级

网友D:
是不是互感器有问题?

网友E:
互感器的问题吧

网友F:
相同的负载在不同的计量装置下的结果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唯一的解释就是计量装置有问题:
1、要么旧计量装置本来就不准确,是新计量装置更准确和精度更高。
2、要么旧计量装置很准,而新更换的计量装置接线错误,选型错误。

网友G:
接线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人重新接线。

网友H:
换一块表试一下

网友I:
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J:
新的不一定就正常!

网友K:
这个……很难猜啊,只能替换法吧!

网友L:
你这是几块表的,是三块单项表还是一块三相有功表啊?

网友M:
你看一下计量表是否和以前一样啊,如果你的表太大的话那就走的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