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5):
怎么读出三菱FX3U的控制伺服过程中,Y0和Y1发出的脉冲数吗,脉冲数怎么清零。

网友A:
这两个点对应当前值地址是D8340 D8350,执行回原点指令,完成后当前值会清零。

楼主:
我读了一下,D8340,d8341 中没有数字

网友B:
特殊寄存器D8340 D8350,原点回归下降沿时会清0 也可以程序DMOV清0

楼主:
应该能读出数值的啊,结果显示,D8340中是-1,脉冲发生时,不见D8340中的数值有任何变化,还需要 其他读出数值指令吗,????

楼主:
伺服电机转的时候,应该监控到D8340中的数值变化啊,结果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这个地址32位的,按32位监控
监控没有变化,你那不是正品?

网友C:
D8340,d8341

网友D:
楼主监控数据不对吧,数据为32位,起始地址Y0脉冲数D8340,Y1脉冲数D8350,

楼主:
今天试一下,我就用了一个比较指令来观看》= D8340 K2000的值,结果是-1

楼主:
我觉得应该有数值的,因为D8340中是低16位数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