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5):
如题  就是想实现  两个轨道的来回切换   之前用的是ab的运动轴控制  突然改成富士电机不会用了

网友A:
是不是换了电机后不转了?那是电机没有设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主要不知道程序咋写了  两个位置来回切换  不能同MAJ  MAM等指令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