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16-09-25):
怎么样才能计算出,伺服电机运行时走的距离,并且用计算出的距离去控制其他条件。

网友A:
伺服通常是带动丝杆走,首先要知道丝杆导程是多少,然后要知道伺服需要多少脉冲一圈。就可以计算出位置。发了多少脉冲就会走到相印的位置,排除机械故障引起误差外。如5000脉冲一圈,导程是5MM 也就是1000脉冲1MM 以此类推。1脉冲就0.001毫米

网友B:
可以通过PLC高速计数器反应出走的距离,如伺服电机已链接好移动部件,可手动移动机械部件(伺服驱动器不给使能),带转伺服电机的编码器,通过监控PLC程序可以看出移动部件实际走的位置。

网友C:
参见楼回答,然后将当前位置与设定值比较,结果就是你需要的条件

楼主:
看来第一步必须要读出编码器的数值。然后在经过计算得出位置,在控制其他动作程序了。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D(2016-12-28):
你可以在电机停止不动的时候在机械结构上做个记号,然后测试运行,让电机转一转,再去看看机械结构,测量一下,这就是一转走了多少,当然这样不够精确。如果有运动控制器,可以轴监视一下。用位置控制其他条件是什么意思?没理解错的话,可以用M代码或者与电机实际当前值作比较来控制其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