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6):
我用了FX3U控制伺服电机用输送带传送木料,送料多远定位都没问题了,因为木料不是一根连续不断的,第2根木料,第3根木料放上的时候,关键就是要知道第一根木料到哪了,需要什么动作,木料靠光电识别断开位置。现在问题是怎么在光电有来料信号后,对伺服电机走了多远进行监控。而且第2根木头来时,第3个木头来时也可以监控位置。我需要的就是能准确的读出光电信号后脉冲输出Y0输出的脉冲数,而不是Y0输出的脉冲总数,求教各位经验丰富的高手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A:
既然是定位。走到位置光电检测一次。判断有没有。没有继续走,有就执行完动作后再走下一步。

网友B:
可以试试脉冲输出监控寄存器来计算当前位置。

网友C:
看看定位控制

楼主:
现在很难解决,不行就加光电控制还是比较简单的,谁有更好办法,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D:
加光电工件有无检测和机械结构上加阻挡气缸等,正常气缸伸出阻挡木料,需要走位置的时候走位置,直到没有木料了,投放下一根木料